楼主(2009-09-25):
各位前辈,我刚接触伺服,想请教一个问题:常听人说PLC发脉冲给伺服驱动器,本人愚钝,想不明白PLC是怎么发脉冲地,难道是靠PLC的输出点与COM的接通、断开产生脉冲?例如:PLC的输出端Y0,发脉冲给伺服驱动器的脉冲输入端PP,Y0为ON时电机转动,我可不可以不使用PLC,之间用按钮将PP与SG连接?这样电机能不能正常运转?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越详细越好!!谢谢!
郑重声明:本人资历有限,所作回答仅供参考,期待广泛交流

网友A:
发脉冲的PLC必须是晶体管输出的。继电器输出的频率太低。
理论上你用按纽也可以使伺服电极转,前提是你按按钮的频率要足够快,每秒最起码数千下。

网友B:
你真笨,就这发发贴很难给你说明白,加我QQ吧,来个现场说明1134916091

网友C:
发脉冲的PLC必须是晶体管输出的。继电器输出的频率太低。
理论上你用按纽也可以使伺服电极转,前提是你按按钮的频率要足够快,每秒最起码数千下。
我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