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怎么办啊??

楼主(2009-09-25):
dzrn d110 d114 x036 y000
送料回参速度 送料蠕动速度 DOG- 伺服1脉冲
这是什么意思 还有就是这段程序打不出来
谢谢各位大虾 帮帮忙
哈哈哈哈哈……

网友A:
ZRN 原点回归指令。 D110,D111:原点回归速度
D114,D115:爬行速度
X036:近点信号
y0:输出地址
该指令不支持FX2N 系列PLC。
如果你的机型为FX2N,那么打不出来是正常的。
Best Regards
下载积分:+2(人在旅途)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ZRN 原点回归指令 是FX1N系列PLC 专用定位指令
下载积分:+1(人在旅途) 热心助人

网友C(2010-05-10):
ZRN 原点回归指令 是FX1N.fx1s系列PLC 专用定位指令
下载积分:+1(人在旅途) 热心助人

网友D:
还有FX-3U/FX-3UC也有
下载积分:+1(人在旅途)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