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5):
CPU为226CN的PLC怎么和电脑通讯,用STEP7软件在类型里选226和226XM,刷新后,不能连接呀,选波特率也不行,求答? 谢谢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就不用高手来回答啦
1、你需要把PLC通电(长时间工作,有时会晕)
2、电脑上打开相应软件(肯定是打开的)
3、数据连接电缆必须连接且无损坏(数据线有时会损坏的或连接方式不对,要仔细按照说明接线)
4、相应端口无占用(计算机端口地址?,端口被占用也不行,比如安装了串口打印机或猫什么的)
5、将PLC开关打到STOP上(如果里面有通讯程序,其端口是被占用的)。还有如果该PLC被别人设置成了最高速率工作,则自制电缆是通讯不上滴)
6、搜索所有波特率。
7、如果还不行,就是坏啦,把所有东东扔了吧,不过最好10元给我,还能回收点。
  • 下载积分:+1(pepper12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棋牌比赛免费得实物,闲暇好去处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楼主:
    谢谢了,我重新下了一个编程软件,安装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