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5):
请问3KW的电机该用多大的空开,多大的接触器呢? 3KW的电机其额定电流也在6A左右,但我们选接触器不可能选6a的,因为根据热保护如选6a的在启动时空开肯定跳,所以要选有一定裕量的,以保证他在启动时瞬间电流过大不会跳,但这个裕量要控制在多少为度呢?比如11KW的电机又要选多大的空开呢?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计算公式。。。。。还只是纯粹的经验?   谢谢!

网友A:
断路器可选15A的,接触器选CJX2-12或CJX2-18系列的,重要的还是热继电器的选用和脱扣电流整定要合适。

网友B:
我的经验是一般负载,断路器、接触器选电机额定电流的上面一到两档(例如3KW电机额定电流6A,选用D型断路器10~16A即可,接触器则要看品牌质量,好一点的选10A,差一点的就要放点余量选16~20A)至于热继电器或电机保护器就选额定电流的1.1倍左右。

网友C:
3KW电机额定电流6A,选3VU1340系列6-10A足够了,接触器本人常用3TF43,1.1--4KW都用它,不用多作备件,无需热继.

网友D:
带整定电流的空开6-10的就行了!

网友E:
选空开时用于电机起动的要选D型曲线的。C型曲线用于照明线路

网友F:
空开4倍左右  考虑启动电流
接触器 比额定电流大一档

网友G:
GV2-LS14 (6.3-10A)空开

LC1-D1210M7N            接触器
以上为施耐德产品

网友H:
引用 网友G:
GV2-LS12 (6.3-10A)空开

LC1-D1210M7N            接触器,线圈额定电压380V
以上为施耐德产品

为何不选线圈额定电压是AC220V的?选线圈额定电压380V的有哪些好处?请教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为何不选线圈额定电压是AC220V的?选线圈额定电压380V的有哪些好处?请教

不好意思,是我误写。

网友I:
有个电工口诀:5倍容量选开关,4倍容量接触器。

网友J:
我的经验是一般负载,断路器、接触器选电机额定电流的上面一到两档(例如3KW电机额定电流6A,选用D型断路器10A即可,接触器则要看品牌质量,好一点的选10A,差一点的就要放点余量选16~20A)至于热继电器或电机保护器就选额定电流的1.1-1.3倍左右。断路器的长延时取7A左右,瞬动取80A即可!

网友K:
到底听谁的没有一样 的结论吗

网友L:
空开应选电流为10A以上的D型曲线空开,一般为启动电流的2到3倍,接触器应为10A以上的正牌接触器,热保护选6A足够了.

网友M:
空开在15A比较合适,接触器在15A

网友N:
对于保护笼型选(8--15)倍电动机额定电流.保护绕线转子选(3--6)倍电动机额定电流.接触器选用主触头额定电流大于或等于电动机额定电流.如频繁的启动,接触器选用主触头额定电流降一级别使用

网友O:
以上都说的对。

网友P:
多看一些电工知识,不要把最常识问题来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