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6):
      我把s7装好了,授权也显示没有问题了,可是每次我打开s7的时候,都会显示“windows在对S7进行组态”?让后就闪过一个“安装**什么”,请问这是怎么会事情?

   还有就是PLCSM这个模拟器怎么用?

   知道的请指点下,先谢谢了!

网友A:
请确保你欲打开的s7项目文件不包含有其他项目的程序内容,如,如果你的s7项目中组态有变频器,那么会调用变频器设定软件,如果你没有安装,那么会出现该软件缺少组件的提示。

写完你的程序,然后在step7 manager中全选你需要下载的块,在step7 manager中启动plcsim,选择下载按钮。

程序即被下载至plc中,然后在plcsim中设定你要仿真的输入,输出,M ,T ,C等控制点进行控制。

请注意:不管你组态什么系列的PLC,plcsim中总是以一个型号进行仿真,因此,在plcsim中模拟与硬件相关的功能时,与实际plc存在差异。

Best Regards

楼主:
我的都没有打开的程序,都是新装好,哪会包含项目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