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NCC问题

楼主(2009-09-26):
新装的WINCC(本人也是新手),一打开WINCC就显示“组态服务器不可用,是否打开项目,将本地计算机作为服务器”
这是什么意思啊?
急,请知道的指点下啊,谢谢了!

网友A:
要激活Wincc,需要确保项目中定义的计算机名与你的计算机名相符。
选择确定,然后在计算机属性中将项目计算机名更正为你当前的计算机名。
Best Regards

楼主:
我还没去打开项目,就只是打开WINCC软件的界面而已
不过,我点确定后,哪个就没出现了,也不知道会不会有别的影响.

网友B(2010-01-01):
同样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2010-05-09):
就如一楼说,我也遇到过同样 的问题,用那种方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