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6):
请问,各位在工程中是怎样根据电流的大小选定截面多粗的电线的?比如说截面为1平方mm的电线能承载多大的电流做为参考标准(当然是跟电线材质是有关系,这里说的是一般的参考值.)?如果布线是穿墙入孔之类,又是怎样对承载电流折算较为合理?

烦请各位谈谈高见……

网友A:
看是铜芯还是铝芯
我这里有铜芯的
一般(大家看仔细啦,我说的一般)铜导线的安全载流量为5~8A/mm2,铝导线的安全载流量为3~5A/mm2
附件: 电线电缆载流量标准.doc (789 K) 下载次数:2282

楼主:
铜芯的。这个标准我有看过,但发现在实际使用中电线并不能承载此资料里说的对应电流,比如说1mm的铜芯电线承受不了11A的电流啊,发热太厉害了。不知道大家,一般把1mm的铜芯电线当作承载多大的电流来选取电线。请教

网友B:
一般看材质和布线方式.主要考虑其散热条件,好散热就承流大.如架空布线承载电流>铁管布线>塑管布线>电缆.铜线载流》铝线。一般我厂用铜电缆,这样计算的:每平方毫载流4-8A,多芯线取高点,单芯取低点;线小时取高点,线大时取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看材质和布线方式.主要考虑其散热条件,好散热就承流大.如架空布线承载电流>铁管布线>塑管布线>电缆.铜线载流》铝线。一般我厂用铜电缆,这样计算的:每平方毫载流4-8A,多芯线取高点,单芯取低点;线小时取高点,线大时取小点。

怎样为线小时?线大时?以多粗截面为分界点?

网友C:
导线的载流量与导线截面有关,也与导线的材料、型号、敷设方法以及环境温度等有关,影响的因素较多,计算也较复杂。各种导线的载流量通常可以从手册中查找。但利用口诀再配合一些简单的心算,便可直接算出,不必查表。

1. 口诀 铝芯绝缘线载流量与截面的倍数关系
10下五,100上二,
25、35,四、三界,.
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
裸线加一半。
铜线升级算

例:10平方以下乘五倍,2.5平方以下载流量可以更大
   25平方乘4倍到35平方乘3倍
   70平方到90平方乘2.5倍
   100平方以上乘以2倍
    裸线加一半就是如上算完以后乘1.5
      以上是铝芯线的算法
       铜线升级算:如是2.5平方铜线就按以上公式4平方的算,6平方铜线就按以上公式10平方的算

网友C:
穿管,温度八,九折,
如:是穿管的话,按上述公式算完再乘0.8,
温度高的地方按上述公式算完再乘0.9

网友D:
按照4A计算比较安全,现在电缆都不怎么地道

网友E:
3-5A,大的X3,小的X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4A计算比较安全,现在电缆都不怎么地道

现在电缆都不怎么地道————————有同感

网友F:
引用 楼主:
铜芯的。这个标准我有看过,但发现在实际使用中电线并不能承载此资料里说的对应电流,比如说1mm的铜芯电线承受不了11A的电流啊,发热太厉害了。不知道大家,一般把1mm的铜芯电线当作承载多大的电流来选取电线。请教

1.0
1.5
2.5

14.5
19.5

ygwpxq

网友G:
如果非要性价比布线,就必需检测出电导率,算出消耗功率,在长期使用中会否超过温升,或询问多家厂商后确定.

网友H:
这样说吧,大线好过小线,长线好过短线。不要太固执了,一平方的线还要算电流,不是什么好事情。
生命的意义只在乎勤劳

网友I:
铜芯线取5到6安 铝线取3到5安

网友J:
很感谢!!!
合作愉快!

网友J:
合作愉快!
如何根据电流的大小选定截面多大的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