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楼主(2009-09-26):
各位大侠们! 小弟这有个 MT6056iv的屏 和三菱FX2NPLC通讯不上啊! 老是显示 PLC no response 搞了大半天还是弄不好
大哥们 能帮帮小弟么? 跪谢了!

网友A:
通讯参数要一致

网友B:
系统参数里的PLC型号和参数有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C:
这个有几个问题了!
1.你的线对不对,506和6056的通讯线是不一样的。
2.参数是否正确?485 4W ,COM1 ,9600, E, 7, 1。我就能通讯的起来。
3.PLC和HMI得通讯口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