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机一屏

楼主(2009-09-26):
二台欧姆龙CP1H的PLC与一个威纶MT6056IV的屏如何进行通信控制?谢谢!
相信自我!

楼主:
怎么没人回呀?难道高手们都在忙没时间吗?
相信自我!

网友A:
我不忙,但是我没做过,SORRY

网友B:
可以用联网形式,设定1台PLC为主机,另一台为副机,触摸屏与主机联接就可以。

网友C:
走以太网

楼主:
谢谢各位。我找到办法了。就是在CP1H PLC上用一个串口模块和一个可选串口模块来进行通信。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