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知道,液位自动控制自偶降压启动电路图,谢谢

楼主(2009-09-26):
我单位的供水系统,由于电机比较大采用自偶降压启动,但控制柜面板上有手动和液位自动,我想知道他的控制电路图,谢谢。

网友A:
参考一下.................

网友B:
随意都可以做啊,简单一点的买一个液位控制器加上就可以了,前提是你要熟悉降压启动电路啊

网友C(2009-10-31):
嘿嘿,就是自耦启动加了个液位控制,原理还简单,把它分开研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