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跟FX系列差别太大了,一时间不会好多指令

楼主(2009-09-26):
请问 [D> D12 K0]
[- K1 D501]
[D*P R10 K100000 D700]
这些是什么意思,看不明哦

网友A:
比较,运算啊~~~]

楼主:
讲清楚点,

网友B:
自己看指令手册嘛。。。。。。。

楼主:
没有指令手册,不是查边只

网友C:
第一个为:D12 D13的值大于0时则通
第二个为:条件为ON时,D501的值没次扫描减1、
第三个为:当条件为ON,R10 R11 和K100000相乘,结果放在D700,每次条件ON只执行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