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不显示都是有什么原因

楼主(2009-09-26):
主板什么都是好的,拿显示器试过的。就是触摸屏不显示,都是有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A:
不显示什么?是所有元件都不显示还是某个元件不显示?

网友B:
背景灯不亮,可查一下是否有高压,如有高压则是灯管坏了,没有可查高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