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6):
安装了FXGPWIN3.3中文免安装版这个软件,可所有的元件注释都是日文还是韩文啊,看不懂,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A:
你安装三菱GX全功能软件就好了

网友B:
引用楼主1500于2009-09-26 15:04发表的 安装了FXGPWIN3.3中文免安装版这个软件,注释看不懂! :
安装了FXGPWIN3.3中文免安装版这个软件,可所有的元件注释都是日文还是韩文啊,看不懂,帮忙解决下!谢谢!

既不是韩文,也不是日文,是乱字符。如果注释换成字母拼音的话,会正常显示的。
你可以安装GPPW全系列PLC编程软件就可以了,在这里有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