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PLC启动问题

楼主(2009-09-26):
当有手自动装换开关的情况下,当开关位于自动的位置时,PLC是通过什么程序启动的?我是PLC新手,还请大家多多帮忙

网友A:
在编写PLC程序的时候,可以编写2段程序,一段满足条件后,是自动运行,另一段满足条件后,是手动运行,只要通过外围的转换开关来选择手动或者自动就可以了。
看下面的例子,用三菱的软件编写的:

网友B:
类似的还可以用主控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