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再发一问

楼主(2009-09-26):
二台欧姆龙CP1H型的PLC怎样与一台威纶MT6056IV的屏进行通信控制。通讯线怎样接的?谢谢!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做工控强人。
相信自我!

网友A:
我用二机一个屏是采用,外接继电器转换电路。比如在一号PLC内写入可以启动二号PLC的外接继电器的输出信号,在二号内写入可以启动一号的输出信号,在屏内也对应的编入可以切换的启动开关。然后在一号PLC与二号PLC分别接到继电器的一端,把屏的信号线接到继电器的另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