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高手指教!一些指令的区别!

楼主(2009-09-26):
上升沿脉冲和下降沿脉冲与常开点的区别是什么?我怎么感觉不出来有啥区别啊!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当一个常开接点接通或断开的时候,其上升沿脉冲和下降沿脉冲仅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B:
上升沿脉冲是接通的一瞬间输出,下降沿脉冲是断开的一瞬间输出。
可以分别编程,模拟一下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C(2010-05-10):
上升沿脉冲是接通的一瞬间输出,下降沿脉冲是断开的一瞬间输出。

网友D:
上升沿是开点接通时只接通一次也就是一个扫描周期,下降沿是开点动作时不接通而是在断开时接通一次也就是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E:
这个应该是很简单了

网友F:
上升沿是开点接通时只接通一次也就是一个扫描周期,若直接用开点,一直按住则每个扫描周期都会接通。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