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GT15与Q00连接不上 ,请教大虾们这个设置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2009-09-26):
现在自己做个小项目刚学习Q00和GT15,发现不能连接,请教那位大虾做过类似项目,指点小弟一下!!!谢谢

网友A:
你是怎样连接的呀,你的QS有没有安装好,

楼主:
我用USB口和触摸屏连接,用Qbus和Q00PLC连接,通过QBUS下载程序,现在触摸屏程序是好的,可是下载PLC程序显示PLC不能连接。

网友B:
那剩下的只是GX的设置问题了。
PC I/F指定USB
PLC I/F 指定CPU-----总线透明。。
点测试,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