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请问如何使用FX1S中的1ms脉冲时间继电器?

楼主(2009-09-26):
现在小弟所编的程序中,需要使用到一个1ms的时间继电器。
看编程手册上应该是有一个T31是按照1ms进行累计的,但在模拟时发现是100ms的,请教工友,如何正确的使用T31这个时间继电器?
用10ms的精度不能达到,谢谢回复告知的朋友。
手册里面的

网友A:
你设定,T31 为25秒,计时到时, 利用计数器计数一次, 计数4次就是100MS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能不能直接当做1ms的来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定,T31 为25秒,计时到时, 利用计数器计数一次, 计数4次就是100MS了
还是不甚理解啊,能否发个简单的程序,谢了。

网友B:
请买个PLC来模拟。
Best Regards

楼主:
这个是最好的办法了

网友C:
软件模拟时间是不准的......1MS 是指ON 0.5MS OFF0.5MS 这样循环交替输出

网友D:
FX1S的应该是T63才是1ms吧!

楼主(2009-11-11):
确实是T63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