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7):
几个月前我的一台PLC电源板烧掉保险,把保险替换成铜丝后发生爆炸,面目全非,论坛上有兄弟给我支招,说用24+5V直流电源代替,我一直没有时间弄,一放就是几个月!最近终于有空来搞这玩意了,本人才疏学浅,电源板查来查去也不能确定是哪里出问题,只好换一种方式整了!虽然没能查出电源板的故障源头,却也让我弄清了不少东西,如这玩意能否继续工作,电源板大体上的原理框架,下面就让我带给大家我的维修经历以及其中的领悟,希望能帮到电源板出问题的各位兄弟!

楼主:
我的首要任务是弄明白大体的电源转换过程,经过慢慢检查分析,220V电源经保险电感后直接整流,估计是300V的直流电,送入开关管,再推动脉冲变压器输出24V直流电,光耦反馈回去调整开关管,输出经一只0.47欧2w电阻,电容滤波,一路输出到PLC的24V和COM端子上,为传感器及输入光耦回路供电,一路再经过电感电容滤波及其它我弄不清楚的保护等等输出24V,一路供电给I/O板,估计CPU板也有用到,(我不清楚CPU板是否需要24V,说错了别见怪啊!)另一路经IC3(si8050)DC变DC降压为5V输出!

楼主:
电源转换经过大体上弄明白了,接着我用一只24V直流开关电源来做实验!把PLC电源板上的脉冲变压器输出断开,直接连上外部24V直流电,上电,乖乖,PLC电源灯亮了,运行灯接着亮了,短接各个输入点,对应的灯也亮了,里面程序还在,输出继电器也跟着动了!大体上成功了!连忙翻出数据线,弄个喷泉的程序下载进去运行,呵呵,看到输出继电器噼里啪啦的换着花样动个不停,OK,暂时就折腾到这里,改天弄个内置的开关电源板进去把它换掉!这样看来的话,问题出在脉冲变压器前面,开关管的可能性最大,型号为STR-G6551,哪位兄弟知道怎么判断它的好坏?何处有卖?替代型号有哪些?先谢过了!

网友A:
你确定是开关管吗?我这里有两个资料,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A:
上面的是6551
下面的是6651

楼主:
百分百确定是开关管,整流桥后脉冲变压器前就它了,没有其它任何的超过两只脚的原件,脉冲变压器、光耦当然不算!

网友A:
三个脚还是五个脚啊?

楼主:
谢谢,就是它了,买两个回来试试,不行再换单独的开关电源!
  • 下载积分:+1(lamborzhou)

网友B:
    真牛,你是哪里人?交个朋友?

网友C:
    直接把24V直流電源 接到PLC外部DC24V端子臺上就行了,FX1N都可以這樣做,不用AC220V輸入

楼主:
说的很对,那有个前提,就是24V变5V的元件还是好的才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百分百确定是开关管,整流桥后脉冲变压器前就它了,没有其它任何的超过两只脚的原件,脉冲变压器、光耦当然不算!

对于FX2N的:保险炸黑的
一般是厚膜内部短路,厚膜外围要检查一个16v的稳压管,还有一个应该也是稳压二极管(必坏短路),一个3.2欧电阻,启动脚电阻是否断脚(引起的原因),一般情况下就可以修复了,注意,测试时在回路串一个100w的灯泡。

这个电源板相对好修,好几百个plc,电源板坏了就自己修的。

希望对你的那个FX1N的plc维修有点启发。。。。。。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的经验之谈,还有一个问题,脉冲变压器前有一个型号为T3D61的元件也坏了,板上标的是D6,加二极管的符号,怎么量阻值都是无穷大,在网上怎么都查不到这个型号,也不知道替代的元件,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