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变频器FR-A500和FR-E500的主要 区别在哪里?

楼主(2009-09-27):
请问三菱变频器FR-A500和FR-E500的主要 区别在哪里?

网友A:
好像是功率大小有关

网友B:
A500:Soft-PWM控制/高载波频率PWM控制(V/F控制或先进的磁通矢量控制选择)
E500:Soft-PWM控制/高载波频率正弦波PWM控制(V/F控制或选择通用磁通矢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