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AKKO的数据输入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27):
请教高手:本人用HAKKO S-SFT组态V708CD屏幕,想写入某一数据至FX2N PLC 但是不能成功,不知问题出在那里。
具体:选择输入模式/小键盘/选择某一样式小键盘/放置。 再选择数据显示/数字数据/内存:D256 分区编号:0 类型:输入目标/放置。但下载至触摸屏且与PLC 相连后,不能输入数据,不知问题出在那里?请高手指点一或二。

网友A:
数据显示的功能设定应选择输入对象。
以上

楼主:
数据位数:4 小数点:0 显示类型:DEC(W/O 符号) 输入类型:DEC 数据长度:1-字。不知另外还需输入什么?请指教!

楼主:
显示功能:输入目标。

楼主:
全能高手:本人不得其解,请勿见笑!能否详解?

楼主:
首先十分十分感谢您的答复,只是您图中标的我都做了,因软件不一样,您的“输入对象”与本人“输入目标”应该是一样的,我从其它组态中复制一个“口令输入”更改为“输入目标”就能输入,再查一下里面的设置没有什么特别,请问有没有“输入模式已被注册”一说,怎样去实现?

网友A:
输入模式已被注册,这个在V-SFT V2中的说法,使用前需注册,你可以将其理解为已经将输入元件(如键盘)放置在画面中就完成注册。
Best Regards

楼主:
今天下载V-SFTV5,用此软件能够顺利组态。可能原软件有问题,我往往在黑暗中摸索时间较多,个性决定,人生如此吧!与设备沟通能有您的水平!爽!

网友B(2009-11-30):
这软件真的十分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