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朋友对台达PLC较熟悉的,帮帮忙

楼主(2009-09-27):
情怳如下:机上一触摸屏,一台达EXPLC ,一天正变频器。触摸屏--PLC--天正变频器用485通信。触摸屏上显示频率和转速等。变频器用外接电位器调速。再近发生机器不能运行,变频器启动信号正常,查看了参数,发现其中P027最高模拟量已变为0.30HZ,变频器默认为50HZ.,是不是厂家再PLC上做了手脚,有哪位朋友能帮我看看程序?可以的话我发上程序。

网友A:
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 QQ 864770801

网友B:
不是程序的事情,可能是外部硬件损坏,最有可能是电位器?

楼主:
我现在把和变频器的485通信站号变了,P027恢复默认50HZ,可开机运行,电位器没问题。只是触摸屏上的频率显示和转速显示跳动。应该是程序问题,哪位高手给看看程序,我上传。
另:变频器启动信号PLC控制,变频器外接电位器调速,变频器485通信线连PLC,PLC编程口连触摸屏。
现在一开机故障是:开机写入最高频率P027为0.30Hz,(默认是50hz)所以电机就动不起来了。

网友B:
有没有变频器的资料:传到我邮箱:
sorronzeng@126.com
.一会分析一下。或者告诉我留给联系方式。

网友C:
这什么系统呀,既然用了485有了人机还用电位器调速,这种设备不出毛病才怪。
直接改成数字量来调。

网友B:
他这样做,是想知道电机的速度(变频器的频率)显示在HMI上面而已。扮演高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变频器的资料:传到我邮箱:
sorronzeng@126.com
.一会分析一下。或者告诉我留给联系方式。
变频器资料在单位电脑上。是天正的TVF9系列的,网上也查补到该手册。

楼主:
本坛没有高手吗??

网友B:
用PLC软件监控D20-29寄存器的数值看哪个寄存器的数值是H3(3)将相对应的寄存器数值该50的对应16位数值,如果改不过来在告我对应的寄存器代号。PLC是没有控制变频器参数的指令,实际上HMI内部发出的宏指令程序控制的。

楼主:
有道理,不过手上没有485-RS232的转换卡,暂时无法监控。因为PLC的编程口连着HIM了。谢谢,方便的话站内给我个电话,到时再请教。
有没朋友对台达PLC较熟悉的,帮帮忙
http://ymmfa.com

楼主:
不过,能否把这一段程式改掉呢?就是不让HIM修改变频器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变频器的资料:传到我邮箱:sorronzeng@126.com.一会分析一下。或者告诉我留给联系方式。

已把变频器说明书发到你的邮箱,请查收。

楼主:
就是P027这个参数给改了,

网友D:
你把V/F曲线改一下,这种毛病大多是变频器的毛病,程序问题可能行很小,天正变频器头一次听说没用过,不过不是咱媚外,我们公司从来不用国产变频器,损失不起啊

楼主:
回楼上的,一开始我就以为变频器的问题,打电话到变频器厂家,厂家发了块CPU控制板过来,装上还是老问题,所以就仔细查看了,在通信连上的情怳下P027参数就是保存不了,把站号变了就正常。应该是sorron1314 兄说的问题,HIM里做了手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V/F曲线改一下,这种毛病大多是变频器的毛病,程序问题可能行很小,天正变频器头一次听说没用过,不过不是咱媚外,我们公司从来不用国产变频器,损失不起啊

这个问题跟V/F曲线一点关系也没有,变频器如设成键盘数字控制又是正常的,只不过现在程序修改了P027的参数,所以你用键盘的电位器和外接的电位器控制多一样不行。因为这二项多是模拟电压控制的,而P027修改成0.30HZ就是限制了它的最大值。

网友B:
你有是我中午提到的方案吗?

网友E:
不是论坛没有高手,是问题属于不深不浅的----浅的问题,一句话就能回答了;深的,有挑战性的,一样有人回答的;就是这类不深不浅的问题通常没有人愿意花时间了解和回答的。
程序及屏或者PLC自身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是我中午提到的方案吗?

还没有。另外有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论坛没有高手,是问题属于不深不浅的----浅的问题,一句话就能回答了;深的,有挑战性的,一样有人回答的;就是这类不深不浅的问题通常没有人愿意花时间了解和回答的。
程序及屏或者PLC自身问题

回复wsandlqj 兄,嘿嘿,因为我也就是个不深不浅的人,浅的,我就不问了,这个对我来说是深的。虽然那天我就把机器搞成能开动生产了。但这个问题始终是我的一块心病。所以来问了,还望赐教。

网友F:
程序应没问题,你再仔细看下变频器说明书,如果设置不是由485控制频率的话,PLC是改变不了变频器的频率的

楼主:
希望你能看我前面的描述,谢谢!

网友C:
真晕呀,你不会把频率用485给定,还是好好研究一下程序吧,变频有什么研究的,要不是坏了,要不就是被控制了

网友G:
改一下PLC的程序,直接在触摸屏上用数字量来调速和监控就可以了,用电位器调速太低档了。

网友H:
按你的说明:变频器其实只要满足二个条件,第一个启动信号你已经确认了,那剩下的只有模拟量输入的值了,你说用电位器控制频率,只要检查是否供电压正常,电位器性能是否正常,当然还是需要检查接线问题的.与程序无关.以上是排除了变频没有故障为前提.
用排除法:把变频器单独联接,如果确认正常,那可能是程序的问题,但是你设置频率是用电位器控制的呀.还有你看看程序是否有频率控制的内容不就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