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F-A7变频器?

楼主(2009-09-27):
一台冲床,用的是VF-A7变频器,在低速时约20Hz运行不了,报错为电流超过失速电流水平,请教应如何调整参数?谢谢!以前冲床工作时是能够在低速下运行的!

网友A:
V/F曲线可能有问题,低速电压补偿过高
还有就是电机问题,低速产生堵转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