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7):
如上图
各位大虾,我这里有三组电热管,额定电压是220V 的,上图是主回路,控制电路我没还画,准备用温控仪的常闭点(在低于设定值时都是闭合的)来控制图中接触器的线圈的吸合.
请问可以按上图的那样来接线吗?谢谢!

网友A:
管啊,星点也可以不接零啊,不过设备要接地,最好用漏电断路器,楼主能不能把绘图软件给发一份

网友B:
主电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啊,星点也可以不接零啊,不过设备要接地,最好用漏电断路器,楼主能不能把绘图软件给发一份

绘图软件是CAD2007
安装程序700多M,速度很慢的,发几天几夜啊.真抱歉,网上找一个吧,
若只有2组加热管的话,可否还按照那样接?

网友C:
1楼的,有一事不明白,加星点,电阻电压为220V,若不加星点的话,电压是多少?190V?
另给楼主提个醒:温控仪设定的偏 差要适当,否则你的接触器会很快坏掉的。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楼的,有一事不明白,加星点,电阻电压为220V,若不加星点的话,电压是多少?190V?
另给楼主提个醒:温控仪设定的偏 差要适当,否则你的接触器会很快坏掉的。

4楼的大虾
温控仪设定的偏 差要适当,如何去理解?为什么会造成接触器会很快坏掉
请大虾解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楼的,有一事不明白,加星点,电阻电压为220V,若不加星点的话,电压是多少?190V?
另给楼主提个醒:温控仪设定的偏 差要适当,否则你的接触器会很快坏掉的。

接触器为什么会坏掉????我做过一个烘干机接了八组24根加热棒用了多年,也没有见接触器坏,国产天正的,是接触器质量好吧,哈哈

网友D:
如果设定偏差值较低接触器就会频繁启停,降低接触器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设定偏差值较低接触器就会频繁启停,降低接触器使用寿命

若我的这种型号的温控仪仅能拨码设定那么一个目标值,不能设定偏差范围的话,那情况是不是很糟糕?
就象上面那个

网友E:
回一楼:“管啊,星点也可以不接零啊,”
你确定吗???
你有这样用过吗????
220的电热管不接零中性点不会偏移吗????
你能保证3个管子在热状态下电阻是绝对一样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接触器为什么会坏掉????我做过一个烘干机接了八组24根加热棒用了多年,也没有见接触器坏,国产天正的,是接触器质量好吧,哈哈

我知道施耐德、三菱、富士、西门子等的接触器不错。士林的是顶级垃圾货。

网友G:
应该没问题

网友H:
用不用  中性线  我都接过   没发现有问题   楼主的接线方式  是没问题的

网友I:
要得要得,接地要可靠!

网友J:
绝对可以,我们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K:
9楼,我确定,星点不接零可以用..我们厂食堂内的蒸饭车就是这样接的.三条220V4KW的加热管..当然不是我这样接的.买回来,厂家就是这样接的.至于热状态下电阻绝对一样.没量过.我想就是接零也不可能绝对一样.

网友L:
我是专业做这个的    中性点  我从来就没接过!!  但是接地线一定要接好!

网友L:
还有本人不主张楼主  用接触器    可以用SCR看看    你的可以用温控表  4-20MA的电流来控制 电阻丝
 效果可能会更好! 如果需要仔细的资料 加我Q271156864 注明'工控家园

网友M:
OK ,不过220的加热管要接中性点

网友N:
发热管的冷态和热态直阻相差将近十倍。所以开始工作时电流较大。如果是断续工作应选用较高(电流)等级的接触器;如果是连续工作的就不那么严重(直阻不会很快下降)。如果非要说点什么:就用温控器控制一个5A的中间继电器,用中间继电器的主接点控制接触器的线圈为好。如果接触器的线圈发卡,则电流很大,会把温控器烧坏。

网友O:
一定要保证三个电阻要一样这样才不会偏移

网友P:
你可以用可控硅来控制啊!那样的话就没有启动的大电流冲击了啊!!!

网友Q:
主电路基本正确。缺熔断器和pe线,为了安全考虑最好加上。

网友R:
当然可以了,这个我以前做过多少了。不要零线也行,不过要了更安全。建意再装上三组保险。

网友S:
如果不接零的话,三根发热管的阻值要绝对一致,否则会导致电流不平衡,那么三根发热管各承受的电压不等,阻值大的将会烧毁。

网友T:
还有一种接法就是可以不要那个零线,直接在发热管的另一端并起来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