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09-09-27):
大家好,我们公司用的也是三菱的设备,有一个问题不太明白,我们的伺服驱动器出现了“20#”报警后,再怎么整也不会好了,问了一下说是伺服电机编码器烧坏了,没有什么故障它怎么会坏呢,我们接线什么的都没有问题,而且我们已经用了一年多的设备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我很不解啊。希望朋友们帮忙想想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生怕再出现这样的问题就不好了,光烧伺服电机谁受得了啊!!!

网友A:
不一定是伺服电机本身毁坏,有肯能是伺服电机自带的编码器因某种撞击,造成了它的损坏继而影响了伺服电机。
你给出的报错号要详细说明是什么型号的 包括伺服电机和伺服放大器的型号
具体的型号我还真没有看,只知道是三菱的,而且灯标和主鼓的是同时烧坏的

网友B:
三菱的这个问提比较多/

网友C:
不一定都是伺服电机坏,编码器、编码线不好也可能会这样

网友D:
楼主是做轮胎行业的吧
你看看你们那里的维修工接电焊机时关没关设备电,我们这里曾经出现过,电焊机的地线造成3台伺服放大器和电机损坏;
还有个原因,检查下伺服放大器的输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