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们FX2n-4AD改变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9-09-27):
请问各位老师:
我有个设备原来的程序是FX2N-4AD输出0-5伏的模拟量控制变频器,现在我想改成0-10伏如何改?请指教!!

网友A:
楼主不把程序上传怎么帮你改?不过可以告诉你5伏对应数字量是1000,10伏对应数字量是2000,你自己看着改吧!建议看一看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注:FX2N-4AD是输入模块,怎么能输出呢?是不是楼主用的是FX2N-4DA,误写成FX2N-4AD呢?)

网友B:
我也想听听各位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呵呵,希望楼主不要觉得我是投机呀,我只是想一些我没遇到过的问题有个了解

网友C:
FX2N-4AD是输入模块,怎么能输出呢?是不是楼主用的是FX2N-4DA,误写成FX2N-4AD呢?1楼说的对,先搞清楚到底是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C:
可到网站
www.jcpeixun.com
上资料《三菱模拟量模块与PID应基础》去查询一下

楼主:
谢谢一楼的老师,太感谢你了!的确是我写错了,应该是FX2n-4DA。由于还不会上传程序所以没有上传。是不是把原来的数据翻一倍就改过来了?

楼主:
以上程序是我从PLC里读出来的,没有涉及到FROM指令,只有TO的指令就是上面的几行。能否再说清楚点?是不是只要把D101里的数字乘2就可以了?

网友D:
好奇怪的程序。。那么多m8000.都不知道用来搞什么的。同学。你应该稳本三菱手册看一下,也就是to--k0 k1的命令决定左距市什么输出,你找出对应的d做改就得啦。这些是最基本的。多思考多动手,才会有进步。你问得问题称不上技术问题,只能说是常识。

楼主:
该程序是随设备带来的,估计也是新手做的,触摸屏画面更糟糕,不过还能凑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