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T1000数据通信线

楼主(2009-09-28):
三菱GT1000数据通信线是哪一款?
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A:
你要是的是下载画面程序用,还是别的地方用。 要是下载程序用普通的串口线就可以了

网友B:
usb
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sb
就可以了。
普通的USB手机数据传输线

网友D:
USB 或232的电缆都可以

网友E(2009-12-14):
哪位仁兄可以提供下接线图纸吗?想和OMRON的PLC -- CPM2AH通讯又如何做电缆?

网友F:
家园有,你找一下,

网友G:
恩 usb手机数据线好用!

楼主(2010-03-16):
无已经找到了,用MIN USB就可以了,
就是还是无法通讯,
error message:80112005 错误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