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USB转COM口有无好的方法?

楼主(2009-09-28):
PLC编程一般都要用到电脑的COM口,但现在的笔记本电脑很少带COM口,小弟曾用现买的USB转COM口的线来转换不成功。请问有无好的方法?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道理就这么简单。

网友B:
直接买吧。各大工控厂都有usb-232卖。也就是几百元的事情。又或者换手提咯。其实还有的。

网友C(2009-11-06):
买立特的串口线很好用

网友D:
买一个USB2.0转RS232口啦!要装驱动架,我个买了45元,不知几好用.

网友E:
我也买了一条USB2.0转RS232口,不好用!以前是用COM3口,现改在COM1口装驱动,还没试用?

网友F:
很便宜的 在普通的电脑商城里就有,最最普通的就行了 随线带个关盘, 我的才4美元

网友G:
你的USB线没装驱动吧?笔记本装了驱动是可以用的

网友H(2009-12-21):
你花个上百块钱买个好的把驱动一装。绝对没问题.

网友I:
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俺的。自己花银子买的,从来还没有遇到不能连接的。

网友J:
可以买个串口卡

网友K:
我的线是05年买本本时,商家送的,很便宜的那种,要用随身配的光盘安装驱动才能用,但很好用,经常用,一直用到现在,没有问题。

网友L(2010-11-08):
直接买吧。各大工控厂都有usb-232卖。

网友M:
直接买个原装的,很好用。

网友N:
买个pc卡转的。真实物理串口,带中断了。什么都可以连

网友O:
美国NI公司PCMCIA转串口,很好用的。

网友P:
买一个USB2.0转RS232(帝特)不到百元

网友Q:
买一个好一点的,没有坏处,不然因为这根线会走弯路的。

网友R(2010-12-08):
http://www.fourstar-dy.com/product.asp?q=&m=21&Pageno=1

网友S:
你的笔记本没装USB_RS232驱动软件吧?装了驱动是可以用的,我一直都这样用的。

网友T(2011-02-22):
你买的时候 要跟卖家讲是搞工控的 可以调线的

网友U:
我买过80元的,用了还可以,就是经常会断链,要重新拔插,不知一百多的会不会很稳定。
USB转COM口有无好的方法?

网友V:
装驱动还要设置

网友W:
直接买个原装的,很好用。
向前辈学习,各位需要手机的,请找我

网友X:
到电子城买一根RS232线就行了,吧COM重新设定一下就行了

网友Y:
文字说明

网友Y:
RS422驱动说明
附件: 安装驱动前请先读我.txt (2 K) 下载次数:14
附件: RS232 或 RS422驱动安装说明.rar (113 K) 下载次数:14
  • 下载积分:+2(wsir123) 热心助人

网友Y:
    USB-SC09说明
    附件: 三菱USB-SC09电缆通信说明.rar (106 K) 下载次数:19
  • 下载积分:+2(wsir123) 热心助人

网友Y:
    RS422驱动
    附件: RS422 Driver.rar (65 K) 下载次数:12
  • 下载积分:+2(wsir123) 热心助人

网友Z:
    买个好的,或者买个P口转串口。

网友AA:
    不知道你的本本有没有网卡插口,买个网卡转COM的板,稳定得很!
    RS232 Serial ExpressCard去淘宝上找找,也许会有你想要的!!

网友AB(2011-03-27):
    电子市场有售 台湾邦夫 USB-RS232 用过,支持 西门子、三菱、触摸屏 不错

网友AC:
    我用的杰瑞的,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