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老师,触摸屏仿真时能开不能停为什么
spg1003

楼主(2009-09-28):
我用仿真软件编写起保停电路,m0启动,m1停止,m10指示灯。按m0后m10指示灯亮。再按m1可是停不了,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A:
说的不清

网友B:
开关是什么类型的?看一下程序为什么M10没有断开,是哪个条件没有满足?
求助各位老师,触摸屏仿真时能开不能停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