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GOT人机密码显示问题

楼主(2009-09-28):
怎样才能使人机窗口输入密码用*显示啊,各位大哥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嘿嘿!还在,看下面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75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还在,看下面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752.html
我按你说的做了,还是不行,是不是还有其他方面的设置啊,有的话可以把牵扯到的设置告诉我不,,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