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

楼主(2009-09-28):
做一个工程,用到PID指令,想请教一下大家,PID中输出值MV与目标值和测定值是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可以直接用输出值去控制测量值吗?还是需要去控制其他相关的数据来改变测量值?假如我的目标值是0,测定值也趋向0.那么输出值MV会是一个怎样变化的数呢?用的是三菱FX2NPLC

网友A:
可到网站
www.jcpeixun.com
上资料《三菱模拟量模块与PID应基础》去查询一下

网友B:
输出值MV与目标值和测定值是存在PID的关系,MV值就是为改变PV值,理想状态就是改变到测定值为目标值。MV值无法直接改变PV值,要去控制执行器,执行器可以是电机、电磁阀、加热器等。目标值为0,PV值也趋向0,这时MV值要逐渐减小,当然这要P值I值D值已整定好。

楼主:
感谢楼上的这位,基本明白怎么去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