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三菱PLC输出的帮助

楼主(2009-09-28):
我考虑使用三菱晶体管输出PLC,为了输出端能扩大输出电流,需要增加一个相应的功能模块,但是在三菱的样本书上没有找到,各位前辈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比如说:型号或是销售公司的网站也可以啊.因为第一次使用,我也需要这方面的资料.
indirsty

网友A:
只能用中间继电器了,想要多大的电流都可以

网友B:
用PLC输出驱动固体继电器,那样功率够吗?

网友C:
用输出点并联

网友D:
有现成的,
http://www.gzwd.com/wdccd/cpzx/cpjs.asp?id=454

楼主:
1楼的,晶体管输出可以直接连接中间继电器的线圈吗

网友E:
可以直接接中间继电器

网友F:
晶体管输出直接接中间继电器是不是有点浪费呢?可以买个大功率三极管做的I/O板,华强北有成品板卖。

网友F:
我是说用作脉冲输出的时侯。

网友G:
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H:
如果用脉冲输油管出就不能加中间继电器。最好只能是用晶体管输出。因晶体管频率响应之快是继电器所不能与之相比的。

相信自我!

网友H:
对不起。上面我打错字了。[脉冲输出
相信自我!

网友I:
加中继,想要多大电流都可以,可根据基本原则来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