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09-09-28):
三菱FX1N里读出来的程序每行前面都串有一个M8000节点,该程序能运行吗?有点郁闷

楼主:
传梯形图画面

网友A:
M8000是运行继电器,没有线圈,当PLC开关在RUN位置时M8000的常开点闭合,常闭点断开。
下载积分:+3(sjm213) 举报有奖!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没有意义的
可以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D:
当然可以的!你难道不知道M8000的作用吗?

网友E:
感觉有点画蛇添足

网友F:
在三菱中不可以直接输出,只能用m8000来过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