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24V输出需要短路保护吗

楼主(2009-09-28):
今天看了几个控制柜,做的蛮正规的,开关电源前有断路器,开关电源输出直接通过继电器控制电磁阀等。大家认为输出有必要采取短路保护吗?采取哪种方式保护比较好? 个人觉得应该装两个保险丝。
不如大家说说自己是怎么做的,或者自己看到的设备上是怎么做的

网友A:
一个就够了

网友B:
开关电源自己就有输出过流短路保护。

网友C:
开关电源自己本身有输出过流短路保护。个人建议最好在输出端加一个,

网友D:
我现在是这样做的,在50W开关电源的24V输出端加一个2A熔断器

网友E:
自带会有

网友F:
输出端装一个合适的保险管好一点。继电器短路不会烧开关电源的限流电阻

网友G:
它本身是自带一个保险管,但我个人认为这个保险管更换有点麻烦,建议再加一个

网友H:
设置一个也无防

网友I:
简单好做,最好加个断路器,用保险丝,太麻烦了,烧了难找的。有故障别人也可篡位的。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J:
简单好做,最好用保险丝,

网友K:
需要,看负载的电流大小来决定保险丝的参数

网友L:
开关电源自己本身有输出过流短路保护,我个人认为可以加,且个人最好在输出端加一个,一个为好

网友M:
不用装保险,像明纬的电源,如负载短路的话,电源就保护了,无输出了.

楼主:
谢谢大家,不过好像有两种意见,不如大家说说自己是怎么做的,或者自己看到的设备上是怎么做的

网友N:
最好每路装个,

网友O:
需要,2A的熔断丝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