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9):
首先是这个 K2Y10 是什么意思啊...
还有这个-[D<=K2M202  K0]-
我一直不是很明白这个KxYx 是怎么搞的.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A:
表示y10~y17
三菱4个元件表示为一组   KnY0就表示从Y0开始n组元件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最好有个例子,谢谢!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B:
    这个以前以说过,你找一下就好。你看下这程序http://www.ymmfa.com/read-gktid-42719-fpage-5.html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还是看不懂啊!5555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C:
    K2Y10,从Y10到Y17,一共8个位,位的概念应该没问题吧,1或0
    由8个或0或1的位组成一个字节,一个2进制的数
    -[D<=K2M202  K0]-
    如同上面所讲,由们M202到M211构成的这个数,打个比方说是00000101(0或1对应各自的位),转成十进制数不就是5,
    这个5与常数0,进行比较。若每个位都没接通,那就是0,0=0,条件满足!
    程序的本意大概是检测8个辅助继电器状态,若都为0,输出一个什么东西。
    以上啰嗦啦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好好看看手册吧 这样才理解得深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spg1003

网友E:
    看指令说明,以及例子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F:
    编个程序,用模拟PLC演示下,你会明白的。比在这儿问好多了。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G:
    5楼真是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H:
    y10表示以Y10为开头的多少位。到底多少位要看K几。K1表示4位,K2表示8位。K3表示12位。K4表示16位。K2Y10表示8位即Y10为开头的Y10---Y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