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9):
意图是,X0到X3都是电灯,每个对应一个开关,我希望当我按一下开关时,灯会亮;再按一下,灯灭了。而X4是一个电风扇,和灯的功用是一样的。X5和X6是两个马达,也各自对应一个开关,我希望我按一下开关,马达会开始转动5秒钟,再停下来。下面是编程:
LD X0
OUT Y0
LD X1
OUT Y1
LD X2
OUT Y2
LD X3
OUT Y3
LD X4
OUT Y4
LD X5
OUT T0 K50
ANI T0
OUT Y5
LD X6
OUT T1 K50
ANI T1
OUT Y6
END

网友A:
1、如果你的灯与风扇的开关是带有自保的,那么这些编程可用。否则,你需要使用ALT指令。
2、当你的X5,X6不动作是,由于ANI的作用,从而你的电机仍然在输出。

所以,如果这个程序为100分话,你充其量也就60分了,这个还要我手软的情况下。

Regards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我认为1楼的朋友:1对
                     2不对!(X5,X6不动作时,路也就断了,这时T的常闭点是ON的状态也没用啊)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认同一楼说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认同一楼说法!

    不好意思,我只能说你盲从!

网友D:
    呵呵呵。。我在看楼上的两位高手的评论,
    俺对语句表不熟悉,还要先抽空转换成梯形图。看后在发表评论

网友E:
    同意1 楼第一条的说法,第二需在X5与X6并联Y5和Y6的常开触点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F:
    这程序有点不对吧,电机连自保都没有怎么连续转动啊

网友G:
    一个编程,希望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G:
    楼主的要求写了一个程式,希望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程序有点不对吧,电机连自保都没有怎么连续转动啊

    所以自1楼起大家的讨论有个基本条件就是按钮是自保的,按一下后一直接通,再按一下才会断开,以此实现自保。

楼主:
    恩,我希望的是Y0到Y4是按一下后一直接通,再按一下才断开的。
    只是Y5到Y6的时候,才是按一下接通了5秒之后自动断开

网友I:
我想问问这是什么样的开关,
如果是自保持的按钮或选钮开关,程序就没有问题。
如果是瞬动的按钮或选钮,程序肯定是错的

楼主:
是自动保持的,因为我试我的PLC的时候,里面按一下是会保持的,直到再按一下,电才断开。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这程序有点不对吧,电机连自保都没有怎么连续转动啊
那也得看是什么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