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200PLC

楼主(2009-09-29):
我们厂里面西门子S_200系列plc输出端都没有加电阻或者电容,但是它却能正常运行而不坏??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我又要说那句话了:闯红灯的不是个个死掉的。
按规范做,你会损失少点,不按规范做,损失也未必大,你不坏不代表不需要做相应的保护措施,不做相应的保护措施也不见得立马就坏掉。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下载积分:+1(成彩琴) 支持原创,加分奖励

网友B:
都加在什么位置

网友C:
还是按规定作为好

网友D:
阻容吸收电路主要用在大电感负载,对于继电器之类负载一般不用接阻容吸收电路。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