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屏 开机画面问题

楼主(2009-09-29):
请问在哪里设置自己的LOGO成为开机画面

网友A:
直接在第一个画面设置为启动显示画面,里面放上你需要显示的图形就可以了。
这个是一台设备上的GOT程序:

网友B:
GT1000以上的可以在“系统环境”————“开机画面”里直接导入

楼主:
为什么开机画面尺寸设置和屏幕大小一样 可是确填充不满全部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