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9):
请教:给电线打码的机子叫什么?谁能传个图上来?价格多少?怎么使用?请大侠帮帮忙!

网友A:
 LM-370E 中英文号码打印机
  特点:一机多用:可打印0.5-6.0mm2套管、5.9.12mm标签贴纸。高解析度:300dpi
图片

价格在7000元左右。

网友B:
SUPVAN 硕方线号机TP-20 便携线号印字机 电子线号机 打号机 TP20
一 口 价: 1850.00元

TP20中英文便携式电子线号机

硕方科技在续2006年6月推出两款新型线号机TP60A和TP66A之后,今年又推出一款全新机型:TP20。真可谓是一年磨一剑。从全球整个的标识行业来看,如此快的研发速度,真是大大的出乎同行和专家的预料,为我国的标识行业又添新军。客户一直在反映,线号机的机器个头偏大,对于在工地实际操作的工作人员来讲,希望有一款可以在现场施工,能便携,无须外接电源的机器,方便操作;现在,这个目标终于被TP20,这款小巧的便携式线号机填补空白。

l       方便携带  可手持
l        操作简单快捷
l        打印效果整齐美观
l        60段/分钟 高速打印
l        Φ2.5-Φ8mm套管专用
l        可配备大容量电池适用于无电源工作场所
l       独到之处,操作更方便:

1.      完全中文操作界面,具有汉语拼音输入功能,另有区位输入法可供选择,并可输入英文、数字、符号等,可实现各种编辑。
2.      超大屏幕2行输入内容显示,每行可显示14个英文字母或7个汉字符号。
3.      流行的蓝色背光液晶显示屏,提供10种功能的当前状态中文提示。
4.      硕方字库字型靓丽,使打印效果更加清晰耐久。
5.      超大文字存储功能,可存储20个不同文件,随时调用。
6.      便携式设计,适合各种场合使用。
7.      可实现高速打印。
8.      配备黑色、红色、白色三种色带。
9.      可选配TP20专用充电电池组。

l        功能全面,满足您所需:
可打印Φ0.5—Φ8mm的套管;
可实现重复打印;
可实现10进位数字常规序号及对齐序号的打印及a-z、A-Z字母序号打印;
可设定不同段长、字号、字间距;
可对打印内容进行修饰,添加边框、下划线等;
可实现横向及竖向打印;
可依照环境温度设定不同的打印浓度;
可打印上下标;
可双行打印;

主要性能参数
机    型 TP20
打印方式 热转印
分辨率 300dpi
打印文字高度 1.3mm—5.4mm
段长设置 6—100mm
可重复次数 1—200次
可印套管尺寸 Φ2.5—Φ8mm
打印速度 60段/分钟(20mm/段)
显    示 LCD蓝色背光,可显示5行文字
可打印字符 汉字、英文、数字、特殊符号
输入方式 自带中文键盘
存储量 20个文件,每个文件200段(共5,200个字符)
切割方式 手动全切
电    源 15V  DC3.0A(可选配充电电池组)
外形尺寸 303mm×108mm×76mm
重    量 0.9kg
操作环境温度 15℃—35℃

网友C:
俗称打码机

网友D:
LM-370E 中英文号码打印机 4500元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LM-370E 中英文号码打印机
  特点:一机多用:可打印0.5-6.0mm2套管、5.9.12mm标签贴纸。高解析度:300dpi
[attachment=29490]

价格在7000元左右。

和我们公司用的是一摸一样,不过这位7000块买贵了
4楼的价格和我们这买的差不多!

网友F:
这机器怎么这么贵啊?有什么特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