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9):
谁能列出西门子PLC软元件的编号啊,比如说象三菱的输入X,输出Y,内部辅助继电器M,特殊辅助继电器M*,计数器C,数据记存器D 能和三菱对应列出来吗?谢了

网友A:
S7--200存储器范围及特性
表6--1 S7--200CPU存储器范围及特性
描述CPU221 CPU222 CPU224
CPU 224XP
CPU 224XPsi
CPU226
用户程序大小
在运行模式下编辑
不在运行模式下编辑
4096字节
4096字节
4096字节
4096字节
8192字节
12288字节
12288字节
16384字节
16384字节
24576字节
用户数据大小2048字节2048字节8192字节10240字节10240字节
输入映像寄存器I0.0 -- I15.7 I0.0 -- I15.7 I0.0 -- I15.7 I0.0 -- I15.7 I0.0 -- I15.7
输出映像寄存器Q0.0 -- Q15.7 Q0.0 -- Q15.7 Q0.0 -- Q15.7 Q0.0 -- Q15.7 Q0.0 -- Q15.7
模拟量输入(只读) AIW0 -- AIW30 AIW0 -- AIW30 AIW0 -- AIW62 AIW0 -- AIW62 AIW0 -- AIW62
模拟量输出(只写) AQW0 -- AQW30 AQW0 -- AQW30 AQW0 -- AQW62 AQW0 -- AQW62 AQW0 -- AQW62
变量存储器(V) VB0 -- VB2047 VB0 -- VB2047 VB0 -- VB8191 VB0 -- VB10239 VB0 -- VB10239
局部存储器(L)1 LB0 -- LB63 LB0 -- LB63 LB0 -- LB63 LB0 -- LB63 LB0 -- LB63
位存储器(M) M0.0 -- M31.7 M0.0 -- M31.7 M0.0 -- M31.7 M0.0 -- M31.7 M0.0 -- M31.7
特殊存储器(SM)
只读
SM0.0 -- SM179.7
SM0.0 -- SM29.7
SM0.0 -- SM299.7
SM0.0 -- SM29.7
SM0.0 -- SM549.7
SM0.0 -- SM29.7
SM0.0 -- SM549.7
SM0.0 -- SM29.7
SM0.0 -- SM549.7
SM0.0 -- SM29.7
定时器
保持接通延时1 ms
10 ms
100 ms
开/关延时1 ms
10 ms
100 ms
256 (T0 -- T255)
T0,T64
T1 -- T4,
T65 -- T68
T5 -- T31,
T69 -- T95
T32,T96
T33 -- T36,
T97 -- T100
T37 -- T63,
T101 -- T255
256 (T0 -- T255)
T0,T64
T1 -- T4,
T65 -- T68
T5 -- T31,
T69 -- T95
T32,T96
T33 -- T36,
T97 -- T100
T37 -- T63,
T101 -- T255
256 (T0 -- T255)
T0,T64
T1 -- T4,
T65 -- T68
T5 -- T31,
T69 -- T95
T32,T96
T33 -- T36,
T97 -- T100
T37 -- T63,
T101 -- T255
256 (T0 -- T255)
T0,T64
T1 -- T4,
T65 -- T68
T5 -- T31,
T69 -- T95
T32,T96
T33 -- T36,
T97 -- T100
T37 -- T63,
T101 -- T255
256 (T0 -- T255)
T0,T64
T1 -- T4,
T65 -- T68
T5 -- T31,
T69 -- T95
T32,T96
T33 -- T36,
T97 -- T100
T37 -- T63,
T101 -- T255
计数器C0 -- C255 C0 -- C255 C0 -- C255 C0 -- C255 C0 -- C255
高速计数器HC0 -- HC5 HC0 -- HC5 HC0 -- HC5 HC0 -- HC5 HC0 -- HC5
顺序控制继电器(S) S0.0 -- S31.7 S0.0 -- S31.7 S0.0 -- S31.7 S0.0 -- S31.7 S0.0 -- S31.7
累加器寄存器AC0 -- AC3 AC0 -- AC3 AC0 -- AC3 AC0 -- AC3 AC0 -- AC3
跳转/标号0 -- 255 0 -- 255 0 -- 255 0 -- 255 0 -- 255
调用/子程序0 -- 63 0 -- 63 0 -- 63 0 -- 63 0 -- 127
中断程序0 -- 127 0 -- 127 0 -- 127 0 -- 127 0 -- 127
正/负跳变256 256 256 256 256
PID回路0 -- 7 0 -- 7 0 -- 7 0 -- 7 0 -- 7
端口端口0 端口0 端口0 端口0、端口1 端口0、端口1
1 LB60~LB63为STEP 7--Micro/WIN32的3.0版本或以后的版本软件保留。

网友B:
只需查一下相关的手册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到网上去下,特殊软元件只要记住常用的几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