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9-29):
32位数据其中某位数据不变(要么是0要么是1), 其它的位都在不停的变动,怎样才知道那位不动的是哪一位?

网友A:
有的牌子的PLC是可以把数据寄存器的位单独使用的如三菱Q系列,这样你就可以自己编一个位监控程序来监控你想要的结果了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不知有没有更简单的,同时监控32个位好像很麻烦,应该程序也很长吧?

网友B:
程序未必很长,主要看你那数据变化速度!!

楼主:
顶上去,别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