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连续循环判断工件距离问题

楼主(2009-09-29):
有一装置测量点离工作点有4米远,平板链传动速度又不恒定。如何用编码器连续循环判断不一样的工件在工作点,即工作点的实时工件如何判断。如何编程。

网友A:
楼主能不能把问题说的清楚些啊?链子在转动途中会变速吗?还是每次速度不一样?如果是途中,且是没有规律的那就不好办了,如果是转的时候不会变,那可以把这个速度测出且把这个值传给plc让它计算,就知道你的物件到哪里了啊

楼主:
链子在转动途中会变速,

网友B:
用视觉系统,把每个工件写给对对应地址,同时计算这一时刻时间,用数学方法计算这时的速度,第二个视觉传感器在收受到每个工件信号时,再计算出每工件的距离,即可

网友C:
你用什么电机带动链子,可以控制电机的速度。时间已知,速度已知,可以算出距离,

楼主:
视觉系统没用过,不知怎么用,能介绍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