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会用万用表测电容的师傅请进

楼主(2009-09-30):
飞利浦灯具专用放电灯线路用电容器,
规格为:
32微法+_5%,
250Vac,50/60Hz,
-40/105摄氏度,470k欧.
能用数字式万用表测出它的好坏吗?
请知道的师傅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A:
把万用表打电阻档测量电容得两根线电阻会往上跑,跑到一定的阻值后,慢慢平滑的下降,中间不能停顿。还有个办法就是把电容的两根线插到220V的电源里两秒左右拔出来 把两根线短路进行放电,会听见“劈”的一声 证明电容就是好的

网友B:
我发表一下意见,不要接到220v电源上,你的电容容量太大,这样容易把电容爆了。你用万用表测量,先把万用表打到2兆欧档位,然后把电容两根引线用导线短路一下,然后把短路线去掉。用万用表的两个表笔分别接电容的两个引脚,注意观察电阻值的变化,应该阻值从小数值变为最大,记住从开始变为最大所用的时间,然后把接电容的正负表笔对调一下,再次测量,看阻值从最小变为最大的时间,这次时间应该比上次事件长。如果阻值不能变为最大,说明电容有问题。如果阻值从最小到最大的时间太短,眼睛分辨不出时间,也说明电容有问题。具体多长时间?可以多找几个电容或者找个肯定好的电容测量一下就知道啦,因为一样的电容,在同一个万用表的同一个档位测量,阻值从最小到最大的时间基本上是一样的。

网友C:
2楼的正解!

网友D:
同意2楼的做法...

网友E:
都不错,各有所长

楼主:
十分感谢以上几位师傅的指教,我会去实践一下的.
明天就是国庆节了,预祝师傅们节日快乐!继续上班的工作顺利!

网友F:
数字万用表上有一个测量电容的插孔CX
测量时把万用表拔至200uF档,
测量前电容要放电,
不然会烧表啊

楼主:
谢谢卫治军师傅指教!是不是测得的容量变小了就说明电容器坏了,不会有别的情况吧?
祝您国庆节快乐!!

网友G:
33uf也不大啊,现在的新型万用表都可以测量的

网友H:
你的电容内是含有放电电阻的吧?你上面的铭牌参数有470K,如果是的话万用表是不能直接测量其好坏的。建议用接触器给它并接在220电源上然后测量它的无功电流,用同样的方法测试不带放电电阻的普通电容的电流作对比

网友I:
用220点充放电测试危险!不建议,一是看外观,二是现在好点的数字万用表上不是有电容档吗,把电容放电后直接插入检测孔,选相应档位不就巴适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用220点充放电测试危险!不建议,一是看外观,二是现在好点的数字万用表上不是有电容档吗,把电容放电后直接插入检测孔,选相应档位不就巴适了

直接了当,又准确,顶一个

网友K:
各有所长

网友L:
只是判断好坏,拿个确定好的对比就用电阻档测量就好了.动作大致一样的问题不大.不一样的,就有问题了....

网友M:
学习了!
QQ:383371843,E-MAIL:caileicl86@163.com
TEL:15824344343

网友N:
一百多元买个数字电容表,可以测1PF---20000UF。

网友N:
我就买了一个,方便的多了,什么接电充电,烦死了,乱七八糟,

网友O:
2楼的说法是对的,我再补充一下,数字不变动,说明内部断路,数字变动小说明容量下降,数字迅速升到0并不在变化说明内部内部短路!

网友P:
晕死,这样的问题还来这里问

网友Q(2009-10-31):
同意上面的师傅解介

网友Q:
最简单的问题你是如何用数字式万用表测那一根是火线,那一根是零线,我估计有好多人还不知道

网友R:
二楼的方法只是用万用表测量电容最简单的方法,电容器的好坏由三个参数来衡量,即是容量、漏电流和损耗。数字表的电容档只能测二十微法容量以下的电容,电阻档的那种测法其实是测电容漏电流的方法,不过万用表的电压是由万用表的使用电池电压决定的,最高也只有九伏。电容器行业是一个相当大的行业,这个行业有他的标谁,我以前是电容器厂搞设备维修,电容的检测有很高的要求,现在有很多都忘记了,如有同仁对电容感兴趣,我可以去寻找那些资料。

网友S:
不知兄台出师何地
问这么简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