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变频器电可以带多少台电机?

楼主(2009-09-30):
一个变频器电可以带多台电机吗?可以带多少台????

网友A:
根据变频器不同变频器带几台电机的要求就不同,普通变频一般可以带3~5台。

网友B:
是不是要看它是多大的啊

网友C:
你要看个品牌的了,买机器的说明书上回很详细的.

网友D:
根据品牌和系列,有不同的要求,但要注意不要超过变频器的容量和单台电机的保护。

网友E:
看你变频器的容量 我最多用过三台电机 注意变频器容量 要高于三台电机的功率和 以及电流是否能驱动三台电机
没有失败,只有放弃

网友F:
要看电机的总容量及变频器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