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求时间差(补充)

楼主(2009-09-30):
一个按钮有两对常开触头如何求按下按钮后两对触头闭合的时间差? 这样的按钮有几十个同时测又怎样求每个的时间差?(电钢琴每个键都是由两对常开触点组成,只是行程有微小的差别1mm内,由这按下的时间差决定音量的高底.现在要测试.)

网友A:
不告诉你

网友B:
太深奥了

网友C:
你的控制需要这么精确吗?那我劝你别用机械的了,用无触点的开关吧,

网友D:
首先我们要知道你这样做是为了达到什么控制目的。
好判断这个是否有实际应用意义,有意义了大家伙再来群策群力!没什么意义干脆作罢!

网友E:
同意楼上几位的说法,你控制那么精密就不要用机械按钮吗,

楼主:
电钢琴每个键都是由两对常开触点组成,只是行程有微小的差别1mm内,由这按下的时间差决定音量的高底.现在要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