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程序里的繁体字显示在中文版编程软件上

楼主(2009-09-30):
各位师傅:
你们好,我司有很多是台湾产的机器,都是用三菱F系列的PLC,他们编程用的是繁体字注解,我用中文版编程软件下载了程序,在打开时,不管我怎么改变显示工具,都不能显示出来,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用英文版的GX软件,什么文都能显示

网友B:
若是直接從PLC內讀取出來的程式,一般來說應該都不會內含註解。
很少人會把註解寫入PLC中的。
即然是公司的設備,就直接跟設備商要原始檔就好了。
再把原始檔內的註解COPY出來,轉成簡體字,再貼回去,這樣就OK了。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