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30):
S7200 CPU版本02.00以上的PLC,知道4级密码有下载程序的办法吗?
我上载程序时输入正确的密码后,显示禁止上载。各位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四级密码是不能上载程序的,就算有正确的密码。

网友A:
只有02.00以上的CPU才有四级密码。

楼主:
我之前是听说到这一点,可是今天看到设备厂家来的工程师打开了密码对话框,输入密码并成功上载了S7-200CN  CPU224XP的程序!不知为何?

网友B:
可能PLC设置的不是4级密码。

网友C:
一般都用三级 就能禁止 下载和上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