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9-30):
怎样下载三菱的触摸屏程序到个人电脑呢。需要怎样设置,希望能给与知道。谢谢!

网友A:
先安装DU/WIN触墨屏软件,打开编程画面,打开文件后,再打开新建,选择连接PLC 类型,触摸屏型号,语言选择中文,点击确定,编程主画面打开,在标题栏选择传送,在下拉菜单中选择OS,出现项目传送对话框,接受选择,选择全部,点击接受,就可一了,
下载积分:+4(凌智)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