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西门子触摸屏MP277软件

楼主(2009-09-30):
各位大侠,本人急需西门子触摸屏MP277编程软件,希望大侠们提供帮助
QQ405853174 谢谢

网友A:
WinccFlexible 2005 SP1 1.2G
WinccFlexible 2007 1.6G
WinccFlexible 2008 1.8G,如果要SP1补丁,还要另外1.3G的容量。
自己可以在verycd中去搜索,不过话说回来,你如果用这个而代理商不给软件,真的,要不是你做人有问题,一味的低价要货,要么就是代理商的人品有问题,单纯的一个贸易商,一点技术实力都没有,否则的话,直接找西门子也应该可以拿得到。
Best Regards

楼主:
是原来单位给客户做的系统,屏坏了,老板要求去解决,才求教大家的。

网友B:
如果屏的原程序是protool做的建议装protool.但推荐装WinCCflexible2007比较合适.因为原protool程序可以移植到WinCCflexible2007中来.找到原程序,,是否还有原程序的备份,如果有可以用prosave可以进行恢复的.

网友C(2011-03-16):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