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9-30):
三菱伺服放大器报警AL16那位能解决吗///////MR-J2S-100A的

网友A:
报警的意思是编码器异常1。
故障原因:编码器和伺服放大器之间通讯异常。
编码器故障,
接头CN2没有连接好。
编码器电缆短路或者断路。
伺服放大器故障。
解决方法对应解决就可以了。